[STM32F4]
STM32F429对ST的M24C64 为什么写不进去,读取都是FF

楼主(2017-04-24):
我是用正点原子的IIC HAL例程. 没改动.直接把AT24C02替换为M24C64, 我写进去,读取都是FF.

实验24 IIC实验M24C64.rar

正点原子例程

网友A:
看看两个是不是有区别。

网友A:
读出来是0xFF说明是没写入成功,清空内容后都是0xFF,也就是说没写入成功。这个片子没用过,我查查资料看看能否帮到你。

网友A:
看一下两个芯片的管脚是否一致。

网友B:
建议分析时序

网友C(2021-05-11):
问题解决了吗?我目前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