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4触摸芯片相关问题

楼主:
AN90114自带例程file:///D:\LIN\QQjilu\2477669460\Image\C2C\`{_FQE`_~9(@RX$3ZTP[P]Y.jpg

        /* Update the match register for generating a periodic WDT ISR.
    Note: In order to do a periodic ISR using WDT, Match value needs to be
    updated every WDT ISR with the desired time value added on top of the
    existing match value */

    CySysWdtWriteMatch(ILODelayCycles);

                if(proximityState && proxComplete)
                {
                        /* Configure the wake up period to 30ms */
                        ILODelayCycles = WDT_MATCH_VALUE_30MS;

                        /* Initialize the flag that is used to indicate a successful scan of the touchpad*/
                        touchpadComplete = TRUE;

                        /* Scan touchpad widget */
                        CapSense_ScanEnabledWidgets();

                        /* Enter and remain the CapSense scan is complete */
                        while(CapSense_IsBusy() != 0)

/******************************************************************************
* Function Name: WDT_ISR_Handler
*******************************************************************************
*
* Summary:
*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for the watchdog timer interrupt. The periodicity
* of the interrupt is depended on the match value written into the counter
* register using API - CySysWdtWriteMatch().
*
******************************************************************************/
CY_ISR(WDT_ISR)
{
        /* Flag to indicate a non-CSD interrupt*/
        intrFlag = TRUE;

        /* Clear WDT interrupt */
        CySysWdtClearInterrupt();

        /* Write WDT_MATCH with current match value + desired match value */
        CySysWdtWriteMatch((uint16)CySysWdtReadMatch()+ILODelayCycles);
}

一开始只需要  CySysWdtWriteMatch(ILODelayCycles); 填入 ILODelayCycles 比较值即可
为什么在看门狗函数里 还要加上 CySysWdtReadMatch()  ??

网友们有空帮忙看下,谢谢!

Creator3.3软件自带4014例程AN90114

Creator3.3软件自带4014例程AN90114

网友A(2017-04-27):
感觉应该是每次触发中断WDT timer技术都不会自动清零,再次写WDT_MATCH的时候只能在原来计数基础上加desired value
一开始的计数值是0,不需要考虑原始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是每次触发中断WDT timer技术都不会自动清零,再次写WDT_MATCH的时候只能在原来计数基础上加desire ...

楼主正解,理解的深刻,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是每次触发中断WDT timer技术都不会自动清零,再次写WDT_MATCH的时候只能在原来计数基础上加desire ...

正解!!

网友D(2017-07-20):
锦锐代理:  触摸MCU  1T8051内核,宽电压1.8—5.5V,带触摸按键、LCD、LED驱动。  销售工程师:  何生 :18575699231      QQ :202787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