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过放了吗?

楼主(2017-04-24):
求大神,在使用的过程中,电池充不进去,测量值为0.2V,使用18650 3.7V*3.4800MA。是电路问题吗?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死机,重新上电也无法复位,是硬件还是软件出现问题?

网友A:
用别的充电器充充看。

网友B:
单独测量电池,电压多少?

网友C:
连个充电电路和电池管理都没有,那怎么行!而且你的H桥电路也设计不当,自己分析一下上电暂态会发生什么。

楼主:
单独就是0.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个充电电路和电池管理都没有,那怎么行!而且你的H桥电路也设计不当,自己分析一下上电暂态会发生什么。 ...

充电是充电器充的,电池是IO口检电池电压,低于一定值进入休眠模式。还真没发现H桥上电会发生什么,大神能不能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别的充电器充充看。

不是充电器问题。

网友C:
想想,如果H桥驱动的两个IO同时输出高电平会发生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想,如果H桥驱动的两个IO同时输出高电平会发生什么。

两个三极管导通,也会到地啊。而且IO口上电默认低电平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个三极管导通,也会到地啊。而且IO口上电默认低电平啊。

你能确认上电暂态程序未运行时IO都自动处于低电平么?

网友D:
7805 一直再对 12V 电池放电 (7805漏电+ 电容漏电)

Q1 b 应该也有漏电但是非常小 ua 级以下估计

不知 你断电重启是多久, 你断哪个地方,  太快的话,电容还能给MCU 供电  MCU 并没有进行冷启动, (甚至可能进入休眠。。。不知你的MCU 有这个功能不)

电池, 没的保护和管理电路,象电机应用的,比较不安全,  你这个情况不排除电池有质量问题已经挂了~~~也不排除遭遇非人道程序员的非人道程序虐待挂了

建议上串联保护板,电池   过放电时也能停止输出在 2.5V 左右

假设电池没坏,  0.2V 的情况   你上电源上去, 电源应该出现短路的情况才对, 我猜测有一个电池坏了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7805 一直再对 12V 电池放电 (7805漏电+ 电容漏电)

Q1 b 应该也有漏电但是非常小 ua 级以下估计  ...

断电很久,试过几个小时,直接断电池。大神能不能解释一下,非人道程序的哪个方面会造成这种问题?谢谢您

网友E:
居然直接12v充啊?你这不是过放,怕是过充了吧,电池歇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充电器问题。

不是充电器问题,那就是电池有问题了,我让你拿另外的充电器试的目的,是就是要分清电池问题还是充电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充电器问题,那就是电池有问题了,我让你拿另外的充电器试的目的,是就是要分清电池问题还是充电器问 ...

问题是要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池出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要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池出问题的

电池出问题无非是过充或者是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