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not load from non-primitive location问题

楼主(2017-04-24):
编译是出现cannot load from non-primitive location,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求教一下,可能比较简单,实在没人问了只能在论坛求帮助了@dirtwillfly @xyz549040622 @cemaj @youtome

楼主:
网上找了一下,有人说是cmd文件配置有问题?是这个原因嘛?

网友A:
这个问题大部分是空间分配不够或分配不合理引起的
你用的什么mcu?

楼主:
tm4c123fh6pm,空间分配不够是不是就是cmd文件没有配置好@dirtwillfly

楼主:
资料都是别人给的,但是我看他的cmd文件好像就是没设置。项目负责人已经联系不上了,我就只能自己摸索,而且我还是新手小白。

楼主:
这是cmd文件的配置,这是不是默认的cmd文件呀,正常烧写编译是不是应该编写cmd文件,然后进行内存设置。

楼主:
如果用ICDI仿真器,用LM FLASH 烧程序还需要进行内存配置嘛?

网友B:
一般用默认的。cmd文件就好了,主要是你得确认你编译后的文件大小,是否超过了flash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默认的。cmd文件就好了,主要是你得确认你编译后的文件大小,是否超过了flash空间。 ...

默认cmd?我看网上资料人家都说仿真一个,烧写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默认cmd?我看网上资料人家都说仿真一个,烧写一个

反正我玩TM4C的板子,没有自己修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玩TM4C的板子,没有自己修改过。

老哥稳

楼主:
最后是了一下,cmd和gel用默认的就可以了不需要另外编写。

网友C:
空间分配不够

网友D(2020-03-25):
怎么解决这种问题,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