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低功耗测试求助

楼主(2017-04-24):
最近在用红色的MSP432P401R这板子测低功耗。我先设的几个时钟的值,把ACLK,BCLK,MCLK,SMCLK,HSMCLK这5个时钟都设的32kMz,DCO设的1.5MHz(不知道还能不能设的更低)。然后用库函数设的PCM_setPowerState电源状态值,这上几个图。设的是不同的电源状态,有活跃状态AM,还有休眠模式LPM,和休眠低频模式LPM_LF,然后根据里面的功率和电流截的图。我看程序里,设成LPM的,都自动进入睡眠了PCM_gotoLPM0()。然后现在有几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简介里写的睡眠模式不是这么说的嘛,
Ultra-Low-Power Operating Modes
– Active: 90 μA/MHz
– Low-Frequency Active: 90 μA (at 128 kHz)
– LPM3 (With RTC): 850 nA
– LPM3.5 (With RTC): 800 nA
– LPM4.5: 25 nA
都是几十微安,我这最低都是四百微安啊,不知道单位有没有错(这个微安/MHz我有点没理解);
第二个问题,LPM3都是深度睡眠模式了,为什么还这么高呢?
是我参数没有设置完全才会出现这么高的消耗吗?
如果想进入最低消耗,那应该怎么配置呢?
麻烦会的朋友解答下~~~

网友A:
没使用的资源都要关闭掉,不要不管它们,比如看门狗等。还有io状态
官方的数据都是在特定的配置状态下测得的,你可以在数据手册里看看测试时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使用的资源都要关闭掉,不要不管它们,比如看门狗等。还有io状态
官方的数据都是在特定的配置状态下测得 ...

这样啊,明白,那我再试试,谢谢!

网友B:
这个考虑外设了吗?

网友C:
楼主测量功耗有什么用?

网友D:
MSP432是德州仪器 (TI)推出的极低功耗32位ARM Cortex-M4F MCU

网友E:
MSP432工作时功耗达95μA

网友F:
MSP432内部整合了DC/DC与LDO,而通过DC/DC,使功耗相对于LDO再降低40%,电压支持1.62-3.7V

网友B:
低功耗模式模式不是几毫安就可以吗

网友C:
低功耗测量不是用电流表不就行吗?

网友D:
功耗与性能能否兼得?

网友E:
睡眠时为850nA

网友F:
驱动集成至ROM中,相比较Flash,功耗降低30%。

网友G:
新唐的NANO系列芯片功耗比MSP430还要低。

网友H:
看IO在进入低功耗时,是要拉到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新唐的NANO系列芯片功耗比MSP430还要低。

有对比数据?

网友I:
这个就看下功耗模式的

网友J:
不用的模块资源都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考虑外设了吗?

用了几个外设,我只配置了我使能的外设,剩下的没有关,这个可能是我功耗比较大的愿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测量功耗有什么用?

想做个低功耗的东西,所以想降低下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F:
MSP432内部整合了DC/DC与LDO,而通过DC/DC,使功耗相对于LDO再降低40%,电压支持1.62-3.7V ...

恩,我看还有个低频LF模式,不知道你使用过没有,LF和DCDC哪个更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功耗模式模式不是几毫安就可以吗

不是还有微安和纳安嘛,我gpio可能还没开完,现在这个值,开几个说不定就上去了,就想先看看怎么能把它设置成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功耗测量不是用电流表不就行吗?

我想的这个地方有个自带的功耗检测模块,就想试试这个,估计这个没有用电流表测着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耗与性能能否兼得?

不太清楚,先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IO在进入低功耗时,是要拉到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好像要提前设置IO,我先把不用的gpio都设成低电平,然后进入睡眠看功耗。不设置gpio的话,好像会增加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用的模块资源都关闭

也是,不过不知道您有没有低功耗关闭的手册,我找了半天没怎么找着,不知道该关掉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MSP432内部整合了DC/DC与LDO,而通过DC/DC,使功耗相对于LDO再降低40%,电压支持1.62-3.7V ...

我刚才看了下,DCDC主要针对高频的,低频部分还是用LDO的好。如果要使用低功耗低频的话,应该还是LDO模式功耗更低吧?

网友K:
单独测量mcu

网友K:
功耗一般官方的都测量差不多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像要提前设置IO,我先把不用的gpio都设成低电平,然后进入睡眠看功耗。不设置gpio的话,好像会增加功耗 ...

任何单片机不用的管脚,只要涉及到低功耗,都要有一个固定的电平的,要不然有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