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隔离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7-04-24):
      各位师兄好,最近购买了一台隔离变压器,EI型大概250va左右,略升压,现在想反接成降压使用,请问这种情况对变压器有什么影响?漏磁、温度那些会有变化吗?
  另外该变压器输出端有个简单的电路,大家能说下是干嘛的吗?好像也不能稳压,滤高频的吗?

楼主:
没人懂这反面的知识吗?

网友A:
大概,没有人能看得懂你在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没有人能看得懂你在说什么。。。。

    不好意思,本人不是很专业,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隔离变压器在初级和次级对调接入电路时候时  会有什么反映  也就是初级做输出使用 次级做输入使用,想知道这样用的话变压器的温度会不会比正常接法高
    第二个问题是在变压器的输出端接入图中的阻容电路起什么作用,电阻是一个轴向电阻 发热很厉害

网友B:
1.不可以对调。因为线圈初级次级不同,对调后发热会严重,不允许这样使用。
2.相位补偿,交流输入侧很多都有这样的设计,不要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可以对调。因为线圈初级次级不同,对调后发热会严重,不允许这样使用。
2.相位补偿,交流输入侧很多都 ...

谢谢。非常感谢,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我的变压器容量不大 感觉发热还可以接受  正面接电压245 太高了点

网友A:
如果是1:1的变压器,可以对掉用。电压会略微低一些,发热也会略微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1:1的变压器,可以对掉用。电压会略微低一些,发热也会略微低一些。 ...

是的 1:1的隔离  准确来说是 1:1.05这样子,现在想降压使用 不知道可不可以反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1:1的隔离  准确来说是 1:1.05这样子,现在想降压使用 不知道可不可以反接 ...

一般来说可以反过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