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N76E003的下载方式

楼主(2017-04-24):
最近学习N76E003单片机,对于其下载方式有些问题,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各位:
      这一款单片机的下载方式,我现在有一些疑问。 使用NU—link仿真下载是常用简单的方式,但是这样的下载方式需要P0.2 P1.6 P2.0 P0.6 P0.7引脚作用,所以说事先这些引脚需要引出。而使用ISP的下载方式的话,虽然仅需P0.6与P0.7两个IO,可是它事先需要对单片机刷入ISP_UART0.hex 为bootload代码,这样也需要用nulink链接刷入。可是假设我现在板子已经做好,只引出了P0.6 与P0.7两个串口IO,求问现在这个该如何下载程序?

网友A:
直接买一套官方的开发板,上面有编程器,可以掰开用。

网友B:
要提供一个引出来到接口插座。你可以参考官方的那个开发板,那个板子是中间可以分开的,看看那个接口怎么定义的。

网友C:
参考这个图。

网友D:
烧录软件工具 (Programmer Software Tools Package)
工具名称
说明
版本
更新
NuMicro® ICP 工具和用户指南
V2.01.6592
2017-1-13
NuMicro® ISP Programming工具和用户指南
V2.00
2016-9-7
NuGang Programmer软件和用户指南
V7.02
2016-11-22

网友E(2017-06-16):
下载方式需要P0.2 P1.6 P2.0 P0.6 P0.7引脚作用,不知道楼主用ICP方式下载成功没,5根线的。

网友F:
引脚一定不能错了

网友G:
这个性价比超高的芯片。

网友H:
参考官方的开发版的接口做呀

网友I:
官方的开发板用的什么接口啊,另外供电什么的,也要最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