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纹波如何测试?

楼主:
21ic的大神们您们好,感谢您再百忙之中,抽空看这个帖子。我们如何用示波器去测试电源的纹波到底有多大?

有说并联电容的,又说串联电容的,又有说把档位调小的,一头雾水。
因为在有些电路中(运放/MCU),对纹波要求很严格的时候,会严重影响整个系统的稳定性。

所以,还是请大神们,能说说自己的方法是什么。谢谢。

网友A(点评):
接地有讲究,要与被测点最近的地,而且最好使用“接地弹簧”接地。

网友B(2017-04-24):
既然是用示波器,如果你的电源输出电压不太高(不超过示波器输入端允许电压),那么只需要将示波器输入置于交流档即可。

网友C:
我一般是用地线弹簧 +20M带宽限制 然后测Vpp就是了

网友D:
选样交流挡,调到20mv/格档,这样就能看纹波.选交流档可去掉电源的直流偏压,直接把纹波放大了看

网友E:
这边文档说的很详细,可以参考
http://blog.csdn.net/jiangjiankang/article/details/52366863

网友E:
正常一般是并联一个47uf的电解电容来测量纹波.

网友F:
双绞线测量电源纹波的装置如图1所示。采用300mm(12英寸)长、#16AWG线规组成的双绞线与被测开关电源的输出+OUT及-OUT连接,在+OUT与-OUT之间接上阻性假负载。在双绞线末端接一个47uF钽电解电容,然后接入带宽为50MHz(有的企业标准为20MHz)的示波器。注意:
1 双绞线测量装置
这里要注意的是,-OUT与示波器外壳都需要接地;双绞线两端分开部分要尽量的短。

网友G:
eevblog有个视频,讲的很详细EEVblog #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