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域离散系统

楼主(2017-04-24):
基于matble软件的数字信号处理系统虚拟平台设计---时域离散系统,帮同学问的有人会做么,有难度么?谢谢

网友A:
会的不难,难的不会,要搞懂这个理论就好做了,matlab就是个工具而已,帮你写代码画图。。

网友A:
你搞懂了这个理论和算法,然后再用MATLAB工具去实现,让它可视化,就OK了。不过应该没人会接你们这活,麻烦又不赚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搞懂了这个理论和算法,然后再用MATLAB工具去实现,让它可视化,就OK了。不过应该没人会接你们这活,麻烦 ...

是数字信号处理的时域离散系统的理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