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助明纬24V开关电源启动过程分析和维修

楼主(2017-04-24):
大家好,小弟菜鸟一个。遇到开关电源坏了,想着自己修好。现象是2个功率管炸了。于是淘宝上买到同型号的替换,基极的小电阻和电容也一并换了。 换好后电源还是无法工作,表现为:输出电压大约10几伏,并且电压缓慢上升。电源吱吱的响。测量2个功率管的基极电压,一个功率管导通,另一个不工作。请问大家,1这个现象正常吗? 2开关电源的启动过程是?3我这种情况的维修思路?谢谢  附电路图:

网友A:
494坏了吧?…

楼主(2017-09-15):
494换了后现象依旧,之后没时间折腾,搁置到现在

网友B:
你买的管子的型号,正品?

网友A:
把tl494工作原理看看!…5V基准、振荡、保护…等。前提是元器件正常!…

网友C(2017-12-06):
你这个问题基本上可以确定故障在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