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语音芯片选择?

楼主(2017-04-24):
想做一个小东西,实现这个功能。通过单片机将读取到的电压值,用语音读出来。求各位前辈接触或用过的推荐一款能够实现这个功能的语音芯片,谢谢。

网友A:
几年前用过一片JQ6500。据资料说可以做语音拼接。具体没有研究,当时我的应用很简单,得到不同的状态,播放一段指定的语音。是串口和单片机连的。

网友A:
刚刚搜了下JQ6500的网站,好像打不开了。GD6500这个P2P兼容的。而且程序也是一样的。我怀疑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披上了不同的马甲。这连个片子我都用过。而且在同一块板子上。同样的代码下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搜了下JQ6500的网站,好像打不开了。GD6500这个P2P兼容的。而且程序也是一样的。我怀疑是一样的东西, ...

多谢。我看下这个资料。

网友B:
用过广州维创的WT588D,先把不同0~9及其它文字的语音先存到不同的区域,之后mcu控制按不同顺序播放就可以了

网友C:
mx6300
把需要的音源 做好 直接下载 然后给出命令 播放指定位置
是颗单芯片,性能比588模块。。。。。。

网友D:
TTS是王道

网友E:
过去有专门的芯片,现在估计都是用数字录音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