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23E-DISCO 史上第四详细测评——2 刷官方固件

楼主(2017-04-24):
刷官方固件

首先非常感谢21IC 感谢ST 上周就收到板子了,上电并且刷了固件,但由于时间问题,一直没时间和大家分享,现在忙里偷闲和大家分享一下把玩的感触。
那么问题来了,我为啥要刷官方固件呢?

因为我收到的板子上电后的现象是屏幕不亮,等待一段时间之后,蓝色LED亮起来,目测应该是哪位大佬或者前辈之前测评过这块板子了~
刷了官方的PCROPdemo或者自己写的蓝色LED亮的代码~
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强迫症的我,迫不及待的想看看stm32f723 discovery上电后原始的样子
那么开始了:

1,首先去官网下载stm32f7的CUBE~
下载地址如下: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zh/products/embedded-software/mcus-embedded-software/stm32-embedded-software/stm32cube-embedded-software/stm32cubef7.html

2,下载下来之后解压就可以看到官方demo板的所有固件,我们在里面找到723的固件,打开。

3,打开如图所示的路径,找到工程文件,打开工程即可

4,点击保存,出现错误,提示是找不到core_cmFunc.h文件,然后在keil设置中添加编译路径,如下图所示:

5,这个文件的路径如图所示,要返回到根目录寻找

6,然后再次保存,编译,然后通过了 0错误 0警告~

7,用android数据线连接到板子,电脑会识别出一个类似于U盘的东西~

8,烧录的时候进行选择,在keil软件里设置为st-link debuger

9,点击烧录,提示找不到设备,无法下载,查看驱动和板子 都是正常的,所以猜测应该是驱动版本的问题,
所以打开ST-LINK UTILITY软件,在其中找到UPGRADE这个插件,发现果然电脑的st-link版本太新了,需要更新回老版本,如下图所示:

10,更新完成后,用keil烧录完板子发现屏幕可以点亮,但是屏幕上的图片都是马赛克,全是线条,说明代码没完全烧录好,因为有一部分是烧录在外部flash的
方便器件,我们还是选择utility这个软件,如下图所示,选择板子上的外部flash型号,然后点击connect——下载,下载完毕之后,723的板子终于一切正常了~

最后的最后,附上官方原版的上电图片~只能说~这个UI设计和F412 discovery真的是一模一样啊~

网友A:
出厂时候应带的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厂时候应带的有吧

嗯 原厂拿到手 是这样子的 我的这块刷过别的代码了~

网友B(2019-11-21):
非常不错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