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的io口模拟spi读MAX6675求助

楼主(2017-04-24):
用G2553的io口模拟spi读MAX6675的温度值,但是读出来一直是0,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求大神解答..
硬件方面P2.0接DO,P2.1接CLK,P2.2接CS,程序如下:
uint read_spi(void)//spi读16位
{

  P2DIR &= ~BIT0;
  P2DIR |=BIT1+BIT2;

  P2OUT|=BIT2;//拉高片选开始转换
   __delay_cycles (524288);
  P2OUT&=~BIT2;//拉低片选开始读数
  P2OUT|=BIT1;//sck上升沿
  __delay_cycles (524288);
  uchar i;
  uint data=0;
  for(i=0;i<16;i++);
  {P2OUT&=~BIT1;//sck下降沿
__delay_cycles (524288);
  if(P2IN&BIT0)//判断收到电平
  {data<<=1;
   data=data+BIT0;
  }
  else data<<=1;
  P2OUT|=BIT1;//sck上升沿
  __delay_cycles (524288);
  }
  data<<=1;
  data>>=4;

  return data ;
  }

网友A:
观察过时序吗?能否把时序截图上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观察过时序吗?能否把时序截图上传一下

只有手册里max6675的时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手册里max6675的时序..

主要看你程序实现的时序是不是满足手册里的时序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观察过时序吗?能否把时序截图上传一下

哎..图片好像挂掉了..再来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你程序实现的时序是不是满足手册里的时序要求

呃..程序是按着51的例程写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多谢大佬

网友B:
为啥不用硬件SPI?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硬件SPI?

只有一个硬件spi..被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有一个硬件spi..被占了....

你没了解spi的特点啊,spi特点就是可以挂多个外设啊,一个外设对应一根片选(cs)线就行了。而且,共用一个spi总线还是省去配置其他spi总线,如果没有严格实时要求,一个spi总线可以挂上多个外设。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了解spi的特点啊,spi特点就是可以挂多个外设啊,一个外设对应一根片选(cs)线就行了。而且,共用一 ...

啊..另外一个设备需要用uart通信,这样也能挂多个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另外一个设备需要用uart通信,这样也能挂多个么?

uart没法挂多个外设,只能一对一。单片机不外就i2c、spi、uart、can、485等,这些总线,要知道各自的特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没了解spi的特点啊,spi特点就是可以挂多个外设啊,一个外设对应一根片选(cs)线就行了。而且,共用一 ...

网友C:
SPI总线的控制是关键

网友D:
时序对上没有呢

网友E:
通信类问题,要求时序的

网友F:
检查过硬件了吗?

网友G:
使用示波器测量IO电平了吗?

网友H:
楼主使用上拉电阻了吗?

网友I:
SPI配置的地址对不对?

网友J:
怎么不使用DB18B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