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关于红外线接口(IFRR)问题

楼主(2017-04-25):
在STM32F030使用IR_OUT(TIM16 & TIM17)是正常输出, 但使用GD32F130却无输出(使用GD的库), 有人遇到相同问题吗? 请教大神指导

网友A:
这么描述很难定位是哪里出的问题,把代码什么的贴上来瞅瞅有没有问题

楼主:
初步知道原因, 只要USART_Iinit(USARTx, &USART_InitStruct); 过后, IR_OUT的功能就失效, 具体解决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B:
这两者还是有些区别的,注意那两个芯片的细节的哈

网友C:
这个虽然没有做过的,不过这种mcu还是有些差异的

网友D:
这个是控制的问题的,,检查下对红外的控制部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