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本大仙发现一个很小的PCB设计软件,貌似免费

楼主(2017-04-25):
ExpressSCHSchematic Design SoftwareExpressPCB/SCH 7.5.0
Download ExpressPCB/SCH for XP, Vista, Windows 7, Windows 8.1 and Windows 10.

Step 1
Select the Components – Begin your schematic by placing the components. Select the parts from the Component Manager dialog box.ExpressSCH includes a large library with hundreds of component symbols (ICs, resistors, capacitors…) that you can use to draw your electronic circuits.

Step 2
Position the Components – Drag each component to the desired location on the page. The Snap to grid feature makes it easy to neatly align the symbols.
If all of the components do not fit on a single page, add additional sheets. All the sheets of a schematic are linked together and saved in one file.

Step 3
Add the Wires – Now draw the wires to connect the parts together. Add each wire by clicking on a component’s pin, then dragging the wire to the pin it connects to.

Step 4
Edit the Schematic – Making changes to a schematic is simple using standard commands such as Copy, Cut and Paste. Rearranging the components is easy by dragging them with the mouse. Wires always stay connected to their pins, even when you move things around.

楼主:
Step 5
Link the Schematic and PCB – After you complete your schematic, it can be linked to your circuit board layout file.
This image of the ExpressPCB layout program shows how it guides you in designing your board by highlighting in blue the pins that should be wired together.

网友A:
随便玩玩还行,玩真的还是要那几个主流软件。

网友B:
确实很小,现在主流的都好几个G。

网友C:
这种小软件多的很,不过免费的很少。

网友:
这个用法好简单,不知道怎么做模型啊。

网友D:
入门学习的良心品啊,方便老电脑用。

网友E:
三个免费软件: KiCAD和DesignSpark没有任何限制。EAGLE有引脚数限制。

网友E:
更正: EAGLE有板尺寸限制,这也是Arduino板子都比较小的原因。Arduino采用EAGLE设计的,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正: EAGLE有板尺寸限制,这也是Arduino板子都比较小的原因。Arduino采用EAGLE设计的,补充........ ...

厉害,这个Eagle好像不是免费的,不过能找到**工具。我安装的7.6的能**。最新版的8.1不知道怎么**,敢问兄台有没有**工具,分享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正: EAGLE有板尺寸限制,这也是Arduino板子都比较小的原因。Arduino采用EAGLE设计的,补充........ ...

太给力了,在下载呢,发现真是好东西。不管会不会,先下了再说。

网友F:
试了一下,很好用。

网友G:
需要手动添加那个netlist

网友E:
我不用EAGLE,BSch做电路图,生成KiCAD网络表,再使用KiCAD设计PCB。顺便说一句,BSch设计的图纸很漂亮,那个配套的生成KiCAD网络表的插件就是作者应我的要求推出的,一般人都不知道,我也不告诉他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不用EAGLE,BSch做电路图,生成KiCAD网络表,再使用KiCAD设计PCB。顺便说一句,BSch设计的图纸很漂亮,那 ...

哈哈,一不小心发现个宝贝,能否发到论坛分享下你说的那个插件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不用EAGLE,BSch做电路图,生成KiCAD网络表,再使用KiCAD设计PCB。顺便说一句,BSch设计的图纸很漂亮,那 ...

找到了,果然好用的

网友A:
有点意思,可以用于XP系统或者2000系统。

网友E:
把nl3wKiCAD.zip解压缩后释放的nl3wKiCAD.dll放在BSch的根目录下,运行nl3w文件,即可在format下载菜单中选择KiCAD。
点击Ref...按键,选择设计的电气原理图(不要制定封装形式,KiCAD导入后再定义封装形式)。
其余采用默认文件名称和后缀。
点击Execute..按键,即可生成对应的KiCAD格式的网络表。
再导入KiCAD软件,定义各芯片和器件的封装形式。
开源免费的软件照常完成很牛的工作,咱们的很多企业项目就是这么干的。
最新版本的nl3wKiCAD可去作者网站下载,里面也提供了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nl3wKiCAD.zip解压缩后释放的nl3wKiCAD.dll放在BSch的根目录下,运行nl3w文件,即可在format下载菜单中选 ...

nl3w 这个是不是另外一个软件?

网友E:
BSch软里面生成网络表的一个小软件,在BSch目录里面

网友H(2017-09-05):
我用过水鱼堂的软件bsch及其pcb给公司做过小板子。

网友I:
没有AD灵活啊,收费可以**。

网友E(2017-12-31):
发布调用BSch的一个软件,名称为BschCom V1.0,采用Delphi软件设计。
用法: 打开sysini.ini文件,修改
[MULU]
  dir = D:\BSch
中的dir为使用者的BSch目录,即可实现BSch各模块的调用。包含全部源码,欢迎修改和扩散。

网友J:
真心觉得altium designer 很好用,win10用2017版, win7用10.0版, xp就用protel 99se,各个电路板厂都接受。

没有必要自己搞一个什么简易的软件,画出来的板子电路板工厂不兼容就麻烦了。

PCAD转换成AD格式都出问题,何况一个不知名的小软件。

网友K:
转gerber是收费的,所以免费是噱头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K:
转gerber是收费的,所以免费是噱头而已

KiCAD全部功能都是免费的,无需**

楼主:
引用 网友E:
KiCAD全部功能都是免费的,无需**

最新版的不好用,用Python开发的,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转gerber是收费的,所以免费是噱头而已

是啊,现在我又用**的AD2017了,发现AD2017才是最好用的。

网友D(2019-09-10):
看后面的楼层啊。

网友D:
https://www.expresspcb.com/expresss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