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51k6串口2不能使用

楼主(2017-04-25):
用stm32f051k6做的一块小板,采用内部时钟,主频倍频至48MHz,现在的问题是串口1可以正常使用,可是串口2始终配置不了,仿真时发现串口2的寄存器无法初始化,所有寄存器的值始终为0,RCC_APB1RSTR的USART2 RST位也为0,所以应该不是端口复位造成的。试了2片单片机都是这种情况,请问有没有人用过stm32f051k6的串口2,这个问题是初始化的问题,还是芯片本身就被阉割了串口2?

网友A:
看数据手册啊,如果手册有,那就是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
谢谢,手册上是有的,关键是寄存器都写不进去,没有办法哦

网友B:
不会买到假芯片了吧;
除了030,20脚的,都是有至少2个串口的
操作上串口1和2是一样的

网友C:
确认是 K6 吗?
查手册, K4 / C4 / R4    是没有 USART2 的

楼主:
有可能是芯片本身的问题,淘宝上买的,其他功能(串口1、spi、adc)都是正常的,开始怀疑是k4重新加工的,但是flash是对的,有32k那么大,反正问题很奇葩,估计很少有人遇到,过几天换了芯片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谢谢各位!

楼主:
芯片本身的问题,可能买到假货了,换了芯片就好了(只不过换的是stm32f051k8),两个串口操作是一样的

网友D(2017-06-10):
为什么我这USART2_IRQn调用不了呢?郁闷中

网友E:
原来这个假是利用管脚一样打磨的啊,哈哈,ST应该数管脚买,一样价就没人去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