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内存问题疑问

楼主(2017-04-25):
(无正文)

网友A:
内存超过芯片的范围了,换芯片吧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编译器呢?IAR还是STVD呢?

网友C:
进行程序的优化,少用全部变量,精简代码就好了。

网友D:
如果芯片flash小于编译后的代码大小,换芯片或者精简代码。芯片flash大于代码,更改设置,设置问题。

网友E:
好像可以设置代码的格式了,小,中,低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