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从零**放—04 单电源运放的设计【续1】

楼主(2017-04-25):
受制于工作电源,输出在0V以上,故单电源下放大电流信号只能用同相输入放大电路。所谓的同相是输入信号的相位和输出信号的相位是相同的。同相输入端和输出端内部都有个保护二极管(同相对VCC,反相对GND/VSS),所以在同相输入的时候,信号输入范围就有限制了,只能是在0V以上。并且很多规格书上都会写(单电源供电的运放)我的VCM范围是什么,通常我们的运放都会标注出来-0.1V也就是说你输入0V-0.1V是没问题的。并且极限参数也会给出来(+ -0.3V),也就是说当我5V供电,我的输入端能够承受的(轨对轨运放)范围就是-0.3V+5.3V,所以说我们在同相输入这里一般都是在0V以上,比如采集lowside的电流检测,负载过来一个采样电阻到地,Vi就是取在这个采样电阻上边,电流经过采样电阻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个电压,这个电压就会给到我们这个运放系统,做一个放大,然后给到后级的ADC去采集。采用同相放大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个滤波,低通滤波(一阶低通滤波)。这个电路上有个R4,这个电阻干啥用的呢?防止运放的输入浮空。比如说我做lowside电流采集的时候,当没有电流流过的时候,采样电阻上是没有电流的,没有电流就意味着没有电压,理论上应该说是0,可是有的时候呢,它的负载下边不是接的地,比如说接到一个电容(容性负载)上,这个时候Vi有可能就悬空了,那我这个R4是给他一个固定的下拉,就是为了防止它浮空,就是在任何情况我的输入是没有赋空的,即便Vi没有输入那我也没有浮空。为什么不允许浮空呢,因为运放的输入阻抗非常高,如果IbpA级的话,输入阻抗是1012的样子,这个时候如果前段输入是浮空的,很小的一个扰动就进入到运放了,进入运放因为是浮空,这个信号呢可大可小,那就无法判断了,经过我的放大哪怕是几十倍的放大都有可能输出是饱和的,尤其是发生在上电瞬间的时候就可能导致我的Vout输出就是饱和的,或则是震荡的,多数情况下是饱和的,可能会误触发我后边的检测系统,那么有这个R4即便上电过程中我们也能保证同相输入端为0,因为是下拉电阻吗,阻值可以选在500K-1M之间(当然是根据运放的Ib来选的,如果运放的IbpA级的那你用1M是没什么问题,如果是nALVM358 250nA-500nA)的话,这时候R41M的就不合适了,因为跟输入阻抗已经是一个级别了)。
C1启到了相位补偿的作用,我们取10pF~2000pF,这个值不能取太大,取太大会造成延时非常大,那么R3R1R2一般我们都取在K级或M以下。那有人要求我的单级放大倍数要很高,我们这里呢电阻也是有要求,电阻不能取太大,就是所谓的T型网络(就是用小的电阻获得更大的增益,后边应用实例里会做说明)。
有人说可不可以用反相输入,因为是单电源,所以它的输出是不可以低于电源轨的,单电源下它的输出范围就是0~Vcc,非轨对轨就是0~Vcc-一个值,一般减去1.5,最低输出0了,甚至0都达不到,你再用反相输入的话,那么输出就是负值,那是不可能的,运放输出不来的,只能输出0或者接近于0
所以在单电源供电处理直流信号我们只能采用同相放大电路。7.2、单电源交流信号放大电路
单电源下放大交流信号采用同相放大或者反向放大电路都可以,同相电路亦有多种接法:
   电路一 同相放大电路
在反馈壁上,电路用了R2R3做了分压,产生了一个回路,提供了一个反馈的参考电压点,实际就是我们的虚地点。反馈壁的增益怎么算呢,实际上就是R3R2并在一起的电阻,在用R1去比(增益是R1/(R2//R3)),再加1表示增加1倍。其它的电路分析方法,跟这个电路反馈壁的分析方法是一样的。因为是交流的信号,所以输过来这里加了个C2做隔直(好多人会问,我不加C2会怎么样,不加C2的情况下有2种结果,1、如果你的信号过来没有直流偏置,并且输出的阻抗很小,那么没关系,经过我的R4R5分压提供直流偏置之后没有任何影响,直接进到我们的系统就可以了。2、如果说源信号带有直流偏置,比如说手机的MIC输出,计算机的音频输出,它都会有一个2.5伏或者1.7伏的偏置电压,如果这个直流偏置电压没有隔掉的话,它会跟我这个R4R5形成分压,互相会抵消,那么就是说提供这个直流偏置电压就变掉了,直流电压会打架,会做个扣减动作,那么这个时候进入我们运放的交流信号就不是我们设置的参考点了,R4R5是来提供这个参考点的,通常我们选择的是R4等于R5)。如果你的输入或者输出不是轨对轨的话,尤其是输出不到轨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设定偏执点根据输出电压范围来选择它一般的位置,C3同样是为了做低通滤波。采用同相输入方式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输入的阻抗非常大,因为我们是用的同相内部输入阻抗来用的,输入阻抗会相对高一些。
电路二、同相放大电路
反馈回路没有采用电阻分压的方式,而是用了一个隔直电容C4,然后接到地,也就是说它只提供了一个交流反馈回路,我们的交流信号从Vout反馈到地的时候呢,它的直流会被隔掉,只有交流会获取(因为电容是隔直流,通交流),就是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反馈回路,直流信号会被阻隔下来。同相输入端呢,跟前面电路也稍微的不一样,当然也可以做成一样的,也可以通过两个电阻分压产生偏置电压,也是可以的。也可以像这个电路,用一个电阻呢接到一个参考电压上,这个参考电压一般通过运放产生(运放的动态反映时间很快(之前说的产生虚地的电路,就是一个跟随,两个电阻分压,加上一个电容,然后用跟随电路就产生了电压参考点,就可以直接接过来给到Vref);当然也可以用LDO产生,比如用一个2.5伏的LDO接过来也是可以的)。C4的选择是有讲究的,不同信号频率我们这里选择不同的容值,计算起来较麻烦,因为C4R2是对地的,还有形成一点滤波的效果它会对我们的信号形成一定的衰减,一般我们用经验值,当然你也可以通过仿真调试去看都可以。通常来说,音频信号(20HZ~20KHZ的信号)取1uF~10uF;如果频率更高(50KHZ~100KHZC4就不能取那么大了,一般是1nF~1uF(这里是经验值,也没有详细去计算,因为它的实际影响也不是特别的大)。
电路三 同相放大电路
反相回路端也是接到一个虚地上去,可以是电阻分压(电路一),也可以是接到虚地上(电路三)。VCC/2最好用一个运放来产生;LDO也还行(会有噪声影响),不如直接用运放来产生的好,实际效果跟(电路1差不多)。增益就是R1/R2,因为同相放大至少放大1倍。
电路四 反相放大电路
反相放大电路(就是从反相端输入),这里同样接了隔直电容,这个隔直电容是根据信号源来定的,频率越大,取值越小。R3R4分压来做一个抬升参考点,也可以用一路运放来产生。这里电容必不可少,这里如果不加电容,电阻分压会产生电流噪声,电流噪声会叠加到同相输入端,加上C3就形成了一个低通滤波。反向放大就是输出会反相180度,因为是交流信号,那么正半周和负半周相当于是对调的,对音频信号来说没什么影响(有些争议,音频反相回来之后,还是有些不同,音乐发烧友讨论的,我们大部分人是听不出来这个差异的)。增益就是R1/R2,反馈臂上所并的电容C1同样不能取太大。
像交流信号输入端最好加隔直电容,这样可以把源信号的输入阻抗隔离开。对源信号的要求就降低了。
电路五 反相放大电路
同相端直接用一路运放产生,也可以是LDO产生,产生一个偏置电压点,其它的注意事项和电路四是一样的,只是同相输入端产生的电压点的产生方式不同。

网友A:
有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