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与FPGA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7-04-25):
(无正文)

网友A:
DSP与FPGA之间可以直接连接,需要注意芯片引脚之间的电平匹配,可以把FPGA引脚电平标准定义成cmos3.3。也可以在两芯片之间使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B:
这个其实很简单啊      片选肯定不能冲突   不能同时选中两个外设
其他的控制  地址   数据根据你的接口情况连接

网友C:
一般FPGA和DSP都是3.3V系统,电平考虑是次要的,注意FPGA和DSP的状态控制。
1、一般DSP作为主控一方时,对FPGA的数据接收、发送DSP要有个状态使能,根据状态条件FPGA进行相关操作。
2、FPGA的数据采集完毕,要发送到DSP要等待状态允许,否则,等待。这里要考虑FPGA的数据溢出问题。
3、DSP和FPGA之间使用并行接口相对简单,但FPGA的工作状态和DSP的EXT接口的时序设计要好。
4、DSP和FPGA之间使用总线接口相对复杂,但对于不是速率很高的通讯来说,完全够用。这种情况下FPGA要做并转串的fifo,并且要考虑时钟的选取和控制。
以上仅为参考,以你实际要求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