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74HC164使用中遇到的小问题

楼主(2017-04-25):
在做数码管的静态扫描中我们常使用多片74HC164进行级联来驱动多个数码管。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从数据口输入的数据会相应的写到对应的数码管中???我的理解是74HC164是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芯片,比如首先写入0X55,那么第一片74HC164的Q0-Q7则分别为01010101(Q7引脚电平为1)。。。。。。那么是怎样把0X55传到最后一片74HC164的呢????
有点不明白,请懂的朋友们说说。。。。

网友A:
移位寄存器  +串并转换  就是这样的

网友B:
164有进位端的,你继续发数据,数据会从进位端顺次移出到“下一片”164中。

网友C:
164容易闪,最好用4094效果好很多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