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AT20如何配置RST引脚为输入

楼主(2017-04-25):
如题要设置RST为输入引脚用,要先设置CONFIG0寄存,看资料发现CONFIG 不是SFR,也没有地址。。。
请问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在编程软件里设置的,应该是一个烧录软件配置的吧,前天看有人发帖说这个事情。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在这设置
我没这个芯片,也没这个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在这设置

我没这个芯片,也没这个开发板。。

看到了,确实是在这里设置,感谢分享!!!但是要批量生产的话,用这个烧录也不现实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了,确实是在这里设置,感谢分享!!!但是要批量生产的话,用这个烧录也不现实啊 ...

烧录软件应该有个批量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软件应该有个批量模式。

解决了,感谢帮助

网友:
厉害啊,都是高人。

网友B:
没用过这个,没想到是这么配置的。

网友C(2017-07-14):
可以用IAP命令。

网友D:
原来有些设置是烧录时候才做的。

网友E:
这种用法很新颖。

网友F(2019-01-13):
主要是通过配置字实现的,可以在Keil编辑器中设置,还可以在ICP烧录工具中设置。
这两种方法参考这个链接:N76E003 复位引脚(P20)配置为输入的两种方法,如何配置的以及最后需要注意的地方都有,就不复制过来了。

http://www.blogtextbook.com/2019/01/13/n76e003-%E5%A4%8D%E4%BD%8D%E5%BC%95%E8%84%9A%EF%BC%88p20%EF%BC%89%E9%85%8D%E7%BD%AE%E4%B8%BA%E8%BE%93%E5%85%A5%E7%9A%84%E4%B8%A4%E7%A7%8D%E6%96%B9%E6%B3%95/

网友G:
断开了,先连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