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帮忙看下这个电路怎么算分析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4-25):
如果,R1001=R1002,R1003=R1004=R1005=R1006,R1007=R1008,则,

Vo(有效值) = (VL-VN)* R1007 /(2*R1001)= 220 * 80 / (2*4000) = 2.2 (V);

Vo (峰峰值) = 2*√2 * Vo(有效值) = 6.2 (V)

网友B:
这个还真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R1001=R1002,R1003=R1004=R1005=R1006,R1007=R1008,则,

Vo(有效值) = (VL-VN)* R1007 /(2* ...

能详细讲一下么?通俗易懂些。

网友C:
输入的差分电压为VDIF=VIN*2*0.005/(4+4+0.005+0.005),差动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为80/5=16,VO=VDIF*16=16VDIF=0.00125*16*VIN=0.02VIN=4.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的差分电压为VDIF=VIN*2*0.005/(4+4+0.005),差动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为80/5=16,VO=VDIF*16=16VDIF=0.00125 ...

(4+4+0.005)是怎么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4+4+0.005)是怎么来的?

如图

网友C:
前有错误,已更改.

楼主:
还有个5k和82K也接地了,为什么不算进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个5k和82K也接地了,为什么不算进去

理论上是要算,这也是产生误差原因,5K,和80K成倍增加会怎么样呢,前面取样电阻改成100欧,怎么样呢?这样产生的误差就小,一般前分压电阻总电阻是390K,后面是510欧.还有390K只少有四个电阻构成,一个电阻会击穿,新手设计要注意点,一个普通的电阻受250V的耐压,超过就会电离.特别设计的高压电阻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是要算,这也是产生误差原因,5K,和80K成倍增加会怎么样呢,前面取样电阻改成100欧,怎么样呢?这样产生 ...

5K和80K成倍增加什么意思?取样电阻改100欧姆,产生的误差小,没太明白。前分压总电阻为什么是390欧姆,至少有4个电阻这个理解。后面510欧姆是什么电阻?

网友C:
成倍增加,可保持后级的放大倍数不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R1001=R1002,R1003=R1004=R1005=R1006,R1007=R1008,则,

Vo(有效值) = (VL-VN)* R1007 /(2* ...

减法器的公式不是:V+-(U-)*(R1008/R1006)  吗?

网友E:
放大系数大约是0.01,Vout = 0.01*(VL-VN).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讲一下么?通俗易懂些。
注意:戴维南等效电压源定理的应用。

网友F:
二楼正解
等效电路及计算过程见下图

网友C:
对差动放大器的输出算法是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差动放大器的输出算法是错的。

请不吝赐教、细说。谢谢。

网友C:
VOUT=(VA-VB)*80K/(r+5k)----------r从何而来?

网友A(点评):
r -------------- 戴维南电压源等效内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VOUT=(VA-VB)*80K/(r+5k)----------r从何而来?

16楼“对左边信号源:”是计算戴维南定理(等效电压源定理)中的等效电压与等效电源内阻 r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6楼“对左边信号源:”是计算戴维南定理(等效电压源定理)中的等效电压与等效电源内阻 r 。 ...

用错了定理了,VA,VB是节点电压,非电压源。@maychang @king5555 @higuain_kin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6楼“对左边信号源:”是计算戴维南定理(等效电压源定理)中的等效电压与等效电源内阻 r 。 ...

如果用r ,就不要用VA,VB,应是VL*0.005/4,就是断开差动输入电阻的开路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r ,就不要用VA,VB,应是VL*0.005/4,就是断开差动输入电阻的开路电压。 ...

对呀,16楼是先求的差分放大器输入开路电压Va、开路电压Vb;以及,VL、VN短路后,Va,Vb的内阻 r。
哪里有错?

网友G:
二楼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R1001=R1002,R1003=R1004=R1005=R1006,R1007=R1008,则,

Vo(有效值) = (VL-VN)* R1007 /(2* ...

输出有效值为4.4V

输出有效值为4.4V错误。 输出有效值为2.2V才正确。不信达电路实际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15楼的分析已经修正。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输出有效值为4.4V

您的4.4v正确。
我错在Vin电压对地取值,所以除2。应该是运放+-两端的电压差作为Vin电压才对。

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您的4.4v正确。
我错在Vin电压对地取值,所以除2。应该是运放+-两端的电压差作为Vin电压才对。
...

原因做到了,取值不合理。

仿真输出有效值为2.198V与2.2V非常接近。这说明输出有效值为2.2V正确,4.4V不正确。

网友C:
原因,反馈端取的电流跟取样电阻电流相比拟。

网友C:
PROBE4,PROBE5,PROBE6三者的关糸,保证精度必须PROBE6的电流远大于PROBE5.

网友C:
戴维南等效电路形式呢?能用吗,怎么用?

网友C:
从分隔线向左看,电压源是多少,内阻多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注意:戴维南等效电压源定理的应用。

输入信号源不能等效为二个对地的差分电压源。

输入信号源VIN肯定可以等效为二个对地的电压源VL与VN之差。这个不会错。220VAC = 110VAC - (-110VAC)。

网友C:
引用 网友I:
电压源是0.5VLN再被电阻分压,內阻是两个分压电阻的并联值=5kll4M。

那你算下,输出电压有可能得不到4.4V。

网友C:
从这个电路参数看,非实际工作能用的电路,因为前后级电路参数相影响,取样电路与差模放大应不影响才对。如果用仪放结果,就不会有影响,因为有隔离级驱动。

网友C:
习性造成,XMAR是对的。取样电压本人计算有误,不能简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