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Q76940EVM 连接不上 BQStudio ,请帮忙

楼主(2017-04-25):
想用 BQ78350 + BQ76940 电源管理方案,买了块官方的 BQ76940EVM 评估板 + EV2300,按照评估板手册走流程。
现在板子通过IIC 和BQ769x0 Ebaluation软件连接正常,但是通过SMB 和BQStudio 连接,总是断开。
TI的技术支持总联系不上,有个邮件支持,第一次给了回复,第二次就没回复了。寻求帮助

网友A:
断开, 是说能够连接上, 很快就自动断开么?
断开有错误提示么, 提示说了什么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 是说能够连接上, 很快就自动断开么?
断开有错误提示么, 提示说了什么情况吗 ...

具体现象:BQStudio左边表示连接的图标变绿,几秒钟后,变成灰色。再次按下boot,又可以连接上,现象重复。绿色的时候,显示红色错误信息:Error reading Data Memory : Device is sealed

网友A:
属于连接不可靠, 特别留意外部工作环境, 如电源, 接地, 信号连线,  外部的干扰和噪声环境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属于连接不可靠, 特别留意外部工作环境, 如电源, 接地, 信号连线,  外部的干扰和噪声环境等. ...

不像是连接不可靠,太有规律了。应该还是哪里操作不当。按照官方的pdf来的,然后发现pdf里也有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像是连接不可靠,太有规律了。应该还是哪里操作不当。按照官方的pdf来的,然后发现pdf里也有坑。 ...

可以试着打电话给原厂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着打电话给原厂支持。

原厂比较难找,不过还是联系上了。解决了

楼主:
最后解决办法,强制选择器件型号,进入BQStudio后,进入firmware 页面,刷成78350-R1版本的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A:
原来问题在固件不匹配?  意外的原因, 但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