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9054 开机检测不到硬件 求教

楼主(2017-04-25):
自己做了一块PCI9054的板卡,主机是X86系统的inter atom 的处理板,上电后检测不到硬件,而且无论上拉,下拉test引脚,主机均能进入系统,请问是不是9054的板卡有问题,还x86系统不适合?欢迎QQ指点,必有重谢

@kunkunn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
@cubs :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吗,比较着急
@kunkunn :没关系
@cubs :请问EEPROM配置和本地时钟对系统检测到板卡有影响吗
@cubs :可以加好友请教一下吗QQ1846303167
@kunkunn :主要检查硬件:1、信号对应链接关系; 2、时钟线长度; 3、信号线长度最好比时钟线短
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板卡的问题

楼主:
能指点一下,具体需要测试哪个管教么?

楼主:
eeprom已经卸掉了,DI/DO也拉低,开机还是没反应,示波器测试33MHZ的clock有,rst信号,上电就是高电平,怎么判断9054是否工作呢?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