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请教 $writememb 在 Verilog (Quartus II) 的正确使用方式

楼主(2017-04-25):
请问:$writememb 这指令在 Quartus II 的 Verilog 程序里是有效的吗?
我想要把ADC一连串的输出数据记录在文件里以作校对检查。
使用$readmemb指令做文件读取的话完全没问题,$writememb也顺利通过编译,没有报错。
可是目标文件里却没有任何数据。
版上有前辈能分享使用$writememb指令的经验吗?
谢谢。

楼主:
发现思维错误了。板上的数据不可能在无补助工具的情况下回馈到主机写文件。
应该使用SignalTap II来检查ADC数据。

抱歉打扰各位了。
这..请问该如何结贴或删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思维错误了。板上的数据不可能在无补助工具的情况下回馈到主机写文件。
应该使用SignalTap II来检查ADC ...

SignalTap II设置触发信号,还是非常好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思维错误了。板上的数据不可能在无补助工具的情况下回馈到主机写文件。
应该使用SignalTap II来检查ADC ...

在提醒里面会提醒结贴,点击结贴,分配分数或者无满意答案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思维错误了。板上的数据不可能在无补助工具的情况下回馈到主机写文件。
应该使用SignalTap II来检查ADC ...

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结贴教程

楼主:
谢谢 gaochy1126的热心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gaochy1126的热心解答。

多多来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思维错误了。板上的数据不可能在无补助工具的情况下回馈到主机写文件。
应该使用SignalTap II来检查ADC ...

欢迎来21ic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