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485挂几个节点的问题

楼主(2017-04-25):
是这样的,我有14块一模一样的板子,每一块板子都加了485芯片。我想通过六合一的串口模块,也就是USB转485通过串口发送不同的地址或全局地址来控制指定的某一块或全部板子。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把全部的485的A、B线都连接到USB转485的A、B线,发现USB转485的RXD的指示灯一直亮,这样的话串口根本不能发数,但是程序里面没有发送数据回来的程序。一个一个测试之后发现,当只接5个485的时候,USB转485的RXD指示灯不会亮,而且可以正常发送地址去控制任意一块板子,经过思考之后觉得会不会是线的问题?在这里想请教一下各位,非常感谢!!

网友A:
485芯片供电多少,远端匹配电阻是否焊接,
当然,用示波器看一下信号电平就清楚啦

楼主:
回2楼,485芯片和STM8S连接在一起用5V供电,接了100欧的匹配电阻,A、B两根信号线用示波器测了,没有什么波形。

楼主:
哦, 当USB转485的RX指示灯亮的时候,信号电平会高达60V左右

楼主:
会不会是这个USB转串口的模块负载能力有限呢,我找个工业级的负载能力能挂32个485设备的试试

网友B:
100欧姆匹配电阻全部去掉,留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欧姆匹配电阻全部去掉,留一个就好了

对,我一直都只加了一个100欧的电阻在最后的A、B信号线之间,而且我的距离不超过5米,不加电阻还是会出现一样的问题。

网友C:
总线上下拉电阻,是不是挂的模块多了发生变化了,可以删减几个试试

网友D(点评):
很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E:
楼主接线方式有问题吧

网友F:
USB转485驱动能力是多少你知道吗,那个小装置的不可能无限挂接48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线上下拉电阻,是不是挂的模块多了发生变化了,可以删减几个试试

对,我也觉得是这个原因,挂5个可以,超过5个就不行了,我买的工业级来试试,负载可以到32个485设备,还在路上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转485驱动能力是多少你知道吗,那个小装置的不可能无限挂接485的

恩,工业级的USB转485可以挂32个485设备,还在路上,来了之后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接线方式有问题吧

接线方式的话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不知道层主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网友E:
你把你的接线方式画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