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的精度可以达到多少呢

楼主(2017-04-25):
DS18B20的精度可以达到多少呢,可以做稳定补偿吗

网友A:
我觉得达到1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B:
DS18B20在-10℃~+85℃范围内.可确保测量误差不超过±0.5℃;在-55℃~+125℃范围内,其测量误差不超过±2℃。供电电压范围为3.0 V~5.5 V。

网友C:
从上面可以看到,测量误差不超过0.5度,也就是精度就是0.5度

网友D:
DS18B20的分辨率为9~12位可编程,为了得到较高精度的温度,可采用l2位模式,理论上最小温度分辨率为0.0625℃。

网友E:
我见有的论文采用最小二乘法的最优估计公式,可以把精度提高到0.1度的

网友F:
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DS18B20测量温度的分辨率真实值只有0.5℃

网友G:
不能用来做温度补偿的,因为DS18B20的时间有点慢

网友H:
可以取代DS18B20的温度传感器,有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可以取代DS18B20的温度传感器,有吗?

LM75A就很好,11bit精度,iic的协议,不到一块钱的价格,采样时间比18b20低很多

网友J:
13bit的DS1624
也是IIC协议的,13bit,测量精度0.03125°C,大概三四块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