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5217C 芯片上电使能问题,基于AM3358

楼主:
这款芯片是给AM335X系列供电设计的,但是有个问题,使能脚PWR_EN。由AM3358控制,但是AM3358的供电由TPS65217C供电,TPS65217C使能还没打开,那输出电压就不会有,那CPU如何拉高PWR-EN脚。

8F]X$KQ`I_FUP()D2(LBMWJ.png (334.44 KB )

楼主(2017-04-25):
有用过这款芯片的,请指点。

网友A:
可以用RC回路,类似MCU复位电路那样的。

网友B:
采用PMU吗? 我买的 开发板没用这个芯片,查询下RC回路:我 这块板子 是 这样的。

杭州辉为科技有限公司 的,需要 资料我 可以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