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军品级芯片选型有哪些渠道啊

楼主(2017-04-25):
直接网上搜器件名基本找不到,知道的两家军品芯片比较多的公司但是产品也很难覆盖需求,一些数字芯片和IGBT没找到能替代的,该怎么一个找法呢

网友A:
这些器件一般不会批量流入零售市场,需要定制的,相关信息并不公开,自然查不到。如果你在相关体制内,单位相关部门自然知道怎么处理,你只需要报计划即可。如果你不在相关体制内,至少过去是要走审批程序的,现在的情况不大清楚,但估计不会有改变。国产军标芯片比进口的贵很多,尤其是宇航级的,体制外公司一般都是采购进口器件。所以,你应该知道怎么办了吧。

网友B:
看chun版主的回复总是能学到点东西!

网友C:
印象里得先审核你的资质,有资质的人家才会卖你东西

网友D:
楼主,考虑进口军工IC不,找IC原装进口芯片,请联系我,朗东科技李先生,QQ267416049。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些器件一般不会批量流入零售市场,需要定制的,相关信息并不公开,自然查不到。如果你在相关体制内,单位 ...

你的电话是多少,有事请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的电话是多少,有事请教

有问题在论坛提出就好。

网友F(2017-07-27):
有项目的都是走优选目录或者找生产厂家资料,一般生产厂家都会给用方单位提供手册的

网友G:
咨询公司的军代表不用谢,我是雷锋

网友H:
你需要啥芯片

网友I:
芯片通过层层筛选的!

网友J(2019-11-06):
军工芯片很麻烦  而且很难找。  国产军工的芯片更难找到。   我这边虽然做芯片,但是工业用的比较多。 军用的太难找,市场要么没货,要么就是假冒的

网友K(2020-05-26):
我也是找军工的元器件,加个好友交流一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也是找军工的元器件,加个好友交流一下

你找什么类型的料? 我们是国产原厂杭州瑞盟科技  模拟IC类  工业级器件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我也是找军工的元器件,加个好友交流一下

看你什么需求了。我们代理的器件有军工客户在用,可以给你们参考。提前做别的产品,也认识几个做这方面产品的军工所里的朋友。

网友N(2021-09-30):
慢慢找了!国产的你是很难找到了。你要列出你要找的方向!估计会有人私信给你!

网友N:
慢慢找了!国产的你是很难找到了。你要列出你要找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