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驱动

楼主:
大家好:
       想问一下,运放串级连接时,IC1与IC2之间有一个电阻,前级运放采用电压跟随器,后级运放采用负反馈电路如下图所示。
其中“R2不能过小,否则IC1难以驱动该电阻值R2。根据性能数据表可知,电阻值在600欧以上时能够驱动。”这句话有什么含义?
这里的驱动又是指的什么?输出电流?电压?       还有"R4决定输出电阻,应选在100欧以下”这句话如何理解?

网友A(2017-04-25):
R2不能过小,否则IC1难以驱动该电阻值R2。这里的驱动又是指的什么?输出电流?

驱动指运放IC1输出电流要流入R2。R2小则流入R2电流大。若需要流入R2的电流超出IC1输出能力则IC1不能输出这么大电流。

网友B:
"根据性能数据表可知,电阻值在600欧以上时能够驱动。"—— 这句话有的含义是IC1输出电流不超过 21V / 600R = 35mA.

这里的驱动指的是输出电流。

"R4决定输出电阻,应选在100欧以下”——这句话可理解为:IC2构成的反相放大器的输出阻抗 = IC2运放输出内阻 + R4。因此,R4大了,IC2构成放大器的输出阻抗也会变大。一般,对于电压放大器总是希望:输出阻抗越小越好。

网友C:
运放间串一个电阻,有二个电阻,一是为了限流,保护后级的输入级,二是高速信号时,因分布参数的关糸增加阻尼,防自激或振玲.对高速信号而言,对高阻输入级最好要加一个并联的端接电阻.

网友D:
这个原理图很简单,你的前级是一个跟随器,后级是一个反相放大器。

楼主(点评):
是的,谢谢你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不能过小,否则IC1难以驱动该电阻值R2。这里的驱动又是指的什么?输出电流?

驱动指运放IC1输出电流要流 ...

之前我也这么想过,还有没有别的因素考虑?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之前我也这么想过,还有没有别的因素考虑?

你没有理解板凳位的计算公式。
R2右端的电位是多少?

网友F:
根据运放的输入阻抗和增益算多大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