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芯旺IDE的配置赏析【一款比较认真的国产IDE】

楼主(2017-04-25):
简单的试用了下芯旺的IDE,还是比较用心的。
仿CCS的界面,需要在系统盘的目录下指定一个workspace空间的。

楼主:
独特的kunfu界面。

楼主:
完全国产化的IDE界面,有种清新的感觉。

楼主:
新建一个Kunfu的项目。

楼主:
选择c项目或者汇编项目

楼主:
进行工具的配置

楼主:
进行单片机型号的选择

楼主:
进行配置位的配置,可以软件自动生成,还可以选择自己再代码中配置。

楼主:
生成后的代码界面,居然有版本和汉字注释,确实很不错的。

楼主:
生成的配置位的配置文件代码。

网友A:
我看中的是编译效率,不知道编译效率如何。

网友B:
我是硬件工程师,常常被迫写软件,十分依赖仿真器。
【1】有仿真器么?
【2】是内置的还是外置的?
【3】哪里买到?
【4】价格如何?
【5】样品呢?
【6】医疗用,小封装很重要,都有啥型号?
【7】有小封装计划么?
【8】内置运放和比较器有详细的测量参数么(表格:Vos,BW,SR,Icc,TC,CMRR,PSRR)?

网友C:
多放到 演示代码出来,用的人会更多

网友D(2017-05-26):
这个界面确实还是比较好看的,尤其是**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