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作用

楼主(2017-04-25):
如图所示.电路功能为一AC48V转DC12V-1A的电源。桥左边输入交流48V,
现疑问:1、管子T2的作用?   2、管子T3和D11及T4所起作用是否仅为欠压保护?
谢谢

网友A:
T2,T3构成的电路没有意义。或抄板错误? D11左端阴极直接T3发射极就可以了。
没错,D11、T4构成欠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T2,T3构成的电路没有意义。或抄板错误? D11左端阴极直接T3发射极就可以了。
没错,D11、T4构成欠压保护。 ...

谢谢,看看有没有其他朋友有不同看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看看有没有其他朋友有不同看法

大家发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