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SIM800C的问题

楼主(2017-04-25):
手机拨号拨通了SIM800C模块后,单片机怎么判断SIM800C目前是处于在线状态,还是离线状态?

本人菜鸟一枚,望熟悉SIM800C的老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是否在线(应该叫“是否附着网络”)与是否拨通无关。模块正常启动后就应该自动附着网络,然后会给出提示,具体看模块手册。模块被呼叫后会发出振铃信号,MCU据此即可判断,具体信息仍然去看模块手册。注意,模块手册包括硬件和AT指令集,都要看,完整的看、认真的看,看懂、看明白。

网友B:
有个IO可以反映状态。同时At指令可查。同意二楼,还是多看指令,多看资料

网友C(2017-07-11):
有专门的指令读取

网友D(2019-08-08):
请看SIM800C_硬件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