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求助】KEA128休眠怎么达到数据手册的2uA?

楼主(2017-04-25):
我使用KEA128内部时钟源,配置总线频率8Hz,3.3V供电,使用WFI命令使MCU休眠,休眠功耗4mA。外围只有两个200k欧姆的唤醒电路,没有其他的电路了。

我们项目要求休眠功耗要小于100uA,我看说明书,STOP模式3.3V供电只有1.9uA,我使用以下代码进入STOP模式,还是有4mA。
请问大神FAE们,怎么达到数据手册中的2uA啊?

                SCB_SCR |= SCB_SCR_SLEEPDEEP_MASK;
                asm("WFI");

担心是系统配置问题,数据手册也说了不是能时钟。只为了验证STOP模式耗电低,用以下程序可以吗?
就是上电直接进入STOP。
谢谢各位了。

int main(void)
{

        SCB_SCR |= SCB_SCR_SLEEPDEEP_MASK;
        asm("WFI");

        for(;;) {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