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有没有低功耗的芯片 有一定的运算能力 类似于MSP432推荐一下 谢谢

楼主(2017-04-25):
有没有低功耗的芯片  有一定的运算能力  类似于MSP432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A:
ARM内核都做了低功耗处理的,要说超低功耗,肯定还是和msp430一脉相承的msp432了。

网友B:
低功耗的32位mcu,肯定首推msp432了,其次也可以考虑stm32l系列和efm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功耗的32位mcu,肯定首推msp432了,其次也可以考虑stm32l系列和efm32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内核都做了低功耗处理的,要说超低功耗,肯定还是和msp430一脉相承的msp432了。 ...

谢谢

网友C:
NXP 的MKL系列

网友D:
SAML21 L22

网友E:
MDT可以呀qq:459023641

网友F:
华大有16位低功耗的产品,有兴趣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