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怎样把一个5V的正弦波50hz的信号放大成50~110V的信号

楼主(2017-04-25):
(无正文)

网友A:
频率低,应该很容易搞。
你可以参考音频功放来做,差不多把管子耐压电压提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B:
驱动能力够的话,升压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能力够的话,升压变压器

版主需要输出可调的,有没有好的升压器推荐啊

网友C:
这功率可以不小,初级电流很大。。变压器一般要定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需要输出可调的,有没有好的升压器推荐啊

可调,一般先输出正弦波信号(用MCU或DSP),加驱动;
后面接升压变压器就可以了;
变压器找厂家订做,或淘宝搜下;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用逆变

网友D:
我想做一个5V输出的正弦波发生器,电池供电,还没想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