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5402如何实现数据的读写操作

楼主(2017-04-25):
(无正文)

网友A:
这好像是文件读写吧

网友B:
是dsp运行用,还是调试用?

网友C:
如果自己不知道具体的txt操作,应该要加文件系统吧。

网友D:
调试的时候,看菜单有个Tools,点开里边有个Load Memory,就可以把数据导进去

网友E:
这个是通过仿真器可以实现的    通过读文件函数
或者直接导入数据

网友F:
调试dsp,通过读文件里的数据,来测试算法的正确性的

网友G:
在DSp中进行数据的读写还是蛮简单的吧

网友H:
用仿真器仿真调试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