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一个小的6V直流减速电机……

楼主(2017-04-25):
控制一个小的6V直流减速电机正反转,用什么控制,MOS管搭建,还是集成的H桥好,还是其他的。

网友A:
用分立元件搭H桥就是,电压低、功率小,用晶体管更方便。至于用什么控制,那看需要,MCU、开关之类都可以。

网友B:
找一个集成芯片吧,快捷方便,而且datasheet都有典型电路

网友C:
比如L293之类,较方便点,用三极管做H桥也可以。

网友D:
看电流多大 如果0.5A以下 三极管MOS 搭个H桥 注意驱动信号,否则容易烧
或者 几个继电器 搞个正反转
如果电流大 集成一体化的芯片 国产这类有很多,关键是你电流需要多少?

网友E:
不需要调速的话,用继电器最简单了

网友F:
都可以;

驱动芯片还有SO-8封装的,直接连单片机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