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的定时器的使用

楼主(2017-04-25):
最近在做一个用制冷片降温的项目,我想问下有没有办法控制制冷片:让制冷片的温度降到15度时在15度保持一分钟,再接着降到10度,然后在10度保持一分钟再接着往下降温?(制冷片保持在15度时和10度时用的是PID算法加PWM波,用的主控芯片是MSP430F4250

网友A:
可以的,MSP430的定时器功能很强大

网友B:
设个全局变量,在定时器每次定50ms假如,每隔50ms进一次中断,在中断里让全局变量+1,直到计够你要的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C:
其实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为啥能维持在15度,怎么维持在15度,从15度到20度是个怎么提升过程,只有你自己了解,加个提升条件应该就实现了,和定时器有直接关系?

网友D:
用pid算法可以实现,三楼设个全局变量,比如定时器50ms中断一次,在中断里让全局变量+1,直到计数你要的时间停止,也挺好的

网友E:
这个要注意逻辑关系上的处理的

网友F:
这个降温的系统控制是难题的

网友F:
最起码需要控制一个电机风扇的,空气要流动的

网友G:
这个得使用反馈算法。

网友H:
精确控制到15度,不可能的。

网友I:
精确控制PID算法,可以实现温度控制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MSP430的定时器功能很强大

定时器跟控制算法PID有什么关系

网友G:
制冷片最低可以到多少?

网友H:
制冷也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I:
只是用P和D两个参数就可以实现。

网友J:
制冷片不是通电就可以制冷么,制冷温度跟电流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