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s320f28027的电压电流采样问题

楼主(2017-04-25):
dsp采样到的交流电压电流能否采样到相位,如果不能,那如何计算功率?

网友A:
采样只能得到瞬时值,相位、功率要计算

网友B:
常用方法是傅里叶算法。

网友C:
相位可根据信号周期值及某一点与起点的位置得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采样只能得到瞬时值,相位、功率要计算

言之有理    采集只是一个电压值     数据放到一起  就要分析计算了

网友E:
要计算 “ 作用在某一负载上的功率 ” ,要采样它的电压及电流,或者已知负载参数只采样一个量再计算

网友F:
采样得到的电压电流瞬时值之积就是瞬时功率。瞬时功率可能为负,表示能量从负载向电源流动。
一个周期内各采样点计算得到的功率数值求平均值,结果就是这个周期内的平均功率。

网友G:
这个没整过,采集相位的是交流电吧

网友H:
交流电压电流的都是可以采到相位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采样得到的电压电流瞬时值之积就是瞬时功率。瞬时功率可能为负,表示能量从负载向电源流动。
一个周期内各 ...

这个平均功率的是何作用的?

网友J:
数据采集到之后好需要进行算法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