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解调

楼主(2017-04-25):
各位专家,
我做的是LED多进制幅移键控通信(MASK),LED驱动电路驱动LED发出8种亮度光强,每种光强表示3位二进制数。PIN接收光强,跨阻运放放大滤波,然后解调。请问各位专家,该怎么解调信号?
谢谢!

注:黄线是LED两端电压,蓝线是PIN输出信号。

网友A:
如果把接收信号放大, 那么多个等级还是能够识别. 只是这个多级信号的识别, 要有个鉴别算法才能实现了

楼主:
鉴别算法之前,是不是得先ADC转换?有什么高速ADC推荐吗?

网友A:
这个也未必要用上高速 ADC, 1uS 以内转换速率的器件就应该够了, 位精度也不是太高, 10/12 位精度就能解决了, 很多单片机的 ADC 就能达到要求了吧
你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