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的低功耗应用_智能护眼台灯

楼主(2017-04-25):
430单片机的低功耗应用_智能护眼台灯

网友A:
这个是控制灯的输入功率实现的?

网友B:
这个设计方案不错的,先分享的了

网友C:
这个方案的重点是电流控制的操作的。

网友D:
刚看了一下,开始不知道为何要用430芯片并强调低功耗?在交流供电的台灯来说,MCU的功耗高低根本不是重点。
而且需外加74芯片扩充而不是直接选满足的MCU. 后来看到是TI的参赛学生作品,呵呵。。。

网友E:
有软件和硬件的设计。

网友E:
LED驱动电流能够到多大?

网友:
这个台灯使用的什么驱动?

网友F:
msp430作为控制芯片,功耗降低不了多少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控制灯的输入功率实现的?

里面有软件和硬件设计。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案的重点是电流控制的操作的。

护眼灯应该是根据明亮自动调节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LED驱动电流能够到多大?

这个没有看到具体的参数,硬件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F:
msp430作为控制芯片,功耗降低不了多少吧。

是TI的竞赛作品,需要用到吧。

网友G:
现在不使用芯片也能做控制。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案的重点是电流控制的操作的。

应该使用可控硅就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E:
LED驱动电流能够到多大?

现在高亮LED的驱动电路很成熟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msp430作为控制芯片,功耗降低不了多少吧。

这主要是MSP430的低功耗特点展示而已,测量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