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I2C SI 位 的技巧

楼主(2017-04-25):
I2C中如果SI没有清0,此时I2C_SCK是被拉低的
因此一定要注意了

楼主:
这个地方经常被遗忘,导致问题得不到解决。

网友:
没注意到,一会去看看。

网友A:
短而精,一会儿对照系统图看看。

网友B:
I2C_SET_CONTROL_REG(I2C0, I2C_SI); /* 清除状态改变标志,I2C IP开始发送SLA+W */
应该是说的这一句。

楼主:
各位,在使用那个例程的时候可以观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