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PGA206仿真出现问题!

楼主(2017-04-25):
各位大神你们好,我最近在用Mulitisim软件做一个两级放大电路的仿真,第一级用的是PGA206一倍放大,后面的是OP27运放放大,但是在第一个PGA元器件放大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按理来说这个软件是放大器,输出肯定要比输入大, 但是这个仿真之后的结果是输出比输入小,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206的V-引脚根本不能接到GND上面,我就没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求大牛们帮我看看!这是整个的仿真图:

楼主:
整体仿真图:206输入的波形图:
输出的波形图:

楼主:
大佬们就没有可以指点的么 求帮助啊

楼主:
有偿求助 给指导的大牛们我可以支付技术费用

楼主:
有大神可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么?求问

网友A:
难道是仿真库里的 模型有问题?
这是 TI 的器件, 可以试试 TI 的仿真软件 TINA.
https://bbs.21ic.com/icview-170066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仿真库里的 模型有问题?
这是 TI 的器件, 可以试试 TI 的仿真软件 TINA.
https://bbs.21ic.com/icview ...

你好 ,十分感谢你!那么你知道这个这个软件里面有PGA205么?

网友A:
因为是TI 官方提供的仿真软件, 通常 TI 的器件都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