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拆了个华夏支付的pos机,居然用的是EFM32,挪威的片子

楼主(2017-04-25):
拆了个华夏支付的pos机,居然用的是EFM32,挪威的片子

高清大图上传
EFM32是来自挪威的Energy Micro最新推出的超低功耗ARM,该系列产品只有现有8位、16位、32位MCU的四分之一功耗,并且具有丰富的外设接口。
长见识了,这么低的功耗,国内能买到的片子,还有谁家可以达到这个程度呢?

楼主:
产品介绍编辑
在活动模式下执行来自Flash的实际代码时每兆赫所耗电量为180μA,在深度睡眠模式下为900nA,在关机模式下为20nA。在应用基准测试中, EFM32 微控制器的低电流性能,加上低于2μs 的启动时间使其电池寿命延长了至少4 倍。
外设方面,EFM32能提供低功耗的外设,包括低能量的UART 和I2C 串行接口,A / D 和D / A 转换器和一个计数器和定时器主机。壁虎微控制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peripheral reflex system(周边反射系统)”(PRS)可与标准的32 位ARM 总线并行。PRS 可使EFM32 壁虎外围设备自主运行和交流,而中央处理器是关闭的,可延长睡眠时间并节省大量能源。
主要特性编辑
32-bit ARM Cortex-M3 运行速率可达 32 MH
1.25 DMIPS/MHz
Superior Math Capability
Memory Protection Unit (MPU) ? USARTs with UART and SPI modes up 16 Mbit/s
温度范围: -40°~ 85°C ?
片上上电复位和掉电检测
90个带20mA 驱动力的GPIO ?
16个外部中断
外部总线接口(EBI) ?
存储对存储(DMA)
外围系统自主操作 ?
支持128/256-bit 硬件AES加密和解密
综合高、低频振荡器 ?
供电:1.8 ~ 3.8 V
Low Energy UART with 100 nA receive mode ?
Configurable LCD Controller driving up to 4x40 segments
低能量定时器脉冲输出可选 ?
灵活的24-bit实时计数器
脉冲计数器 ?
16-bit 定时器、比较器
12-bit ADC, 1 Msamples/s, 8通道 ?
12-bit DAC, 500 ksamples/s, 2通道
模拟比较器的8个输入多路复用和电容检测

楼主:
发现孤陋寡闻了,淘宝一搜索,用这个芯片得人还是不少的,不知道价格可以做到多少,供货能力如何?

网友A:
俗称小壁虎,除了功耗低,其它没什么,国内用的不多

网友B:
这个mcu已经被silabs收购了

网友C:
小壁虎的价格一般,性能一般,被收购后,silabs的MCU产品线和他们合并了,新MCU的名称也都是EFM开头,以后在21ic慢慢的就见不到C8051F这个前缀了。
总体测试来看延续性还可以。

网友D:
小壁虎哇,其实性能和平时常用的都差不多

网友E:
功耗低  但是价钱高 。综合性价比一般

网友F:
小壁虎谁说国内用的不多的,国内用量很大的。N多POS机用它

网友G:
见过POS机有EFM32、STM32和GD32
还有一种Z32不知啥东东

网友H:
小老虎谁说国内用的不多的,国内用量很大的。N多POS机用它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小壁虎谁说国内用的不多的,国内用量很大的。N多POS机用它

可能各种无线抄表上用的最多吧

网友J:
价格不贵啊

网友K:
学习了长知识了

网友L:
小壁虎!不过国内用得不算多吧。。。

网友M:
低功耗的细分市场用量还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可能各种无线抄表上用的最多吧

反正就是用量很大,不是很小众的

网友N:
现在用的人还是挺多了,现在归SILICON LABS名下,产品系列还是挺丰富的。对于价格来说,还好,不算非常高,欧美产品是不可能很低的。抄表部分SUBG是几乎都用他们家。

网友O:
挪威在地球哪里???

网友P:
涨姿势了

网友Q:
如果想进行升级的话,得要用USB接口吧,还是通过其他的什么?

网友R:
已经被收购了,个人觉得外设被阉割得太厉害了,适用性被削弱了。

网友S:
功耗也很一般啦,M0+的核110uA/MHz,  ST的片子早就秒他几条街啦。就渣,国内国外都几乎没人用,芯片贵又少,备货又久。用它唯一就是人家只是为了防止被抄板吧。

网友T: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上

网友U:
对功耗敏感的产品用的还是很多的,比如手持设备、智能表等等

网友V:
图片呢,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W:
HT32  GD32  EFM32  自从STM32火了之后,都出来了  STM8火了之后 EFM8又横空出世

网友X(2017-06-02):
STM32L452的性能和功耗远远超出这个品牌的。

网友Y:
这个片子还是挺常用,且这个公司开发了专门的软件,按照原制图配置,就会生成初始化及相应配置代码,还挺方便的!

网友Z(2017-07-20):
浙江需要小壁虎的可以联系我哈,14761060001,微信同号,silabs这家公司的出货量还是很大的,光模块拆拆全是EFM8,EFM32总体上不贵的,备货周期4-6周,一般做好FCST,代理商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不用担心;

网友AA(2017-09-02):
我是GD32代理,支持GD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