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对于电解电容,频率上升电容会变小?

楼主(2017-04-26):
为什么对于电解电容,频率上升电容会变小?

网友A:
频率上升,电容并不会变小,

网友B:
然而是寄生电感造成的感抗越来越大导致整体阻抗越来越大

网友C:
没有这种事。卷绕制成的电解电容具有较大的串联等效电感(ESL),频率高了是ESL的影响,而非什么容量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