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对地打ESD 芯片的一个pin打成对地短路

楼主(2017-04-26):
有一个FPC,在对接地的补强钢片打esd的时候,钢片背面的IC的一个pin会打成对地短路,在layout方面,请问对于这个pin的网络是应该用地包围保护起来,还是应该和地拉大间距会对esd实验有帮助。在FPC上涂上接地的电磁膜会对esd有帮助吗?

网友A:
晒个图看看?最好包括 FPC 周围的结构图。

网友B:
在PIN脚和芯片的引脚之间串一个几十欧的电阻,如果还是不行就在PIN脚和大地之间并TVS

网友B:
理论上拉大间距对ESD抗扰会有帮助,但是FPC封装比较小 拉不了多少间距,所以还是建议你从敏感电路加防护的角度去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拉大间距对ESD抗扰会有帮助,但是FPC封装比较小 拉不了多少间距,所以还是建议你从敏感电路加防护的 ...

把FPC线路上全部覆盖上接地的电磁膜,对于对地直接放电实验有帮助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FPC线路上全部覆盖上接地的电磁膜,对于对地直接放电实验有帮助吗?

如果ESD的大电流不从电磁膜的通道走的话 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