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90比较器输出引脚配置问题

楼主(2017-04-26):
GD32F190比较器输出引脚,在用户手册中给了个图,但缺少说明,比如CMP1输出到PA0/PA6/PA11,但如何配置却没有说明,在数据手册中也没有找到,不知GD是否有端口配置程序?

楼主:
这个无选择,是指向端口PA0/PA6/PA11输出吗?不会同时输出到这三个端口吧,能不能不输出到端口?或者可以选择?

网友A:
端口的AFR来选吧?
不过应该只能选一个,选了多个的话,其中的一个有效,其他无效

网友B:
这个管教的配置注意管脚复用的

网友C:
这个就是需要注意管脚复位配置的

网友D:
这个是涉及到复用管脚的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