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从零**放—05 单电源运放电路的实例

楼主(2017-04-26):
那么这些电路已经集成到codec里边了,大部分code内部集成运放已经相当不错了,它提供出来一个麦克风输入接口,那么麦克风只需要给一个偏置电压,并且这个偏置电压codec也有给,你把这个偏置电压稍微做个RC滤波就可以给到咪头,然后咪头的信号可以直接输入给codec,它有一个输入口,输进去之后内部的电路就跟我们看到这两个电路差不多,它会做一系列的放大,低通滤波,带通滤波,做完滤波之后再给他的ADC去采集,采集之后它里边的软件上还要做一个滤波的算法,那这样经过一系列处理的之后,麦克风的信号也是处理的不错的。但是有一些场合,比如说对讲机这样处理就不够了,因为集成在里边的放大器增益还是比较弱的,那它就需要在外部做一个适当的放大,然后再给到内部去,也就是说我现在外边做一个适当的放大,然后再把这个输出给到codec去做一系列的带通,低通滤波处理还有软件上的处理。
电路3UVA-1210紫外线检测电路
*电源最好单独一颗LDO产生
*反馈部分采用了所谓“T”型网络
*Gain=R1+R2+R1R2/R3
紫外线检测是专门有一个传感器(UVPD),这个接受管接收到紫外线之后它会输出一个电流信号,这个电流信号很微弱(微安级别)需要经过IV转换,可以看到这个电路是用的运放来做一个IV转换,之前讲过的IV转换电路只是在反馈壁上有一个大的电阻(1M欧姆)再加上一个100p的电容,然后反馈到输入端;我们在那里有提到有一种方法就是用小的电阻获得更大的增益的方法就是所谓的“T”型网络,就是反馈壁我们用“T”型网络来反馈,“T”型网络就是上边电路三个电阻连接的形式,在反馈臂两个电阻中间对地接一个电阻,这就是所谓的“T”型网络。但是怎么计算呢,它的传输函数还是一个很简单的计算方法,就是用这个基尔霍夫定律来算就可以了,反馈壁的等效电阻就是R1+R2+R1R2/R3,那么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我如果R1R2这个乘积远远大于R3的话,也就是说R3可以选择小一点,那么这个加出来的值是相当大的。从实际电路上呢,我们的R2R3都比较小。一个3.3K一个1K,用这个方式获得的增益要远远比1M大很多。
但是这种IV电路对运放的要求比较高,前边已经介绍过IV转换的时候Ib的影响和Vos温漂的影响都很大,所以它对运放的要求就是Ib要尽可能小,Vos和温漂都要尽可能的小,而满足这些条件的运放都是高精度的运放,高精度运放价格都比较贵,所以在这种IV转换的时候没的选。
电路里的这个100p完全是做滤波作用的,它和反馈壁的电阻就形成了低通滤波的作用。
电路4PT100温度检测电路
*电源最好单独一颗LDO产生
*采用三线恒流源方案,精度高
上边电路是某家原厂推荐的温度检测电路方案,他们的参考设计上是这样提供的。并且这个电路使用起来也非常好。它是采用的三线恒流源的方案,PT100我们知道它有两线制、三线制、四线制三种接法,四线制是最好的(电路更复杂),三线其实已经足够了。关键的点是在恒流源的产生,这个恒流源电路有一个专用的名称holland电路,但是它需要一个基准源2.5伏的基准源。那利用运放的自身的跟随的反馈抵消了运放的Vos影响,A1级就是一个同相输入放大电路,那A1输出之后呢Vin点给到A2级运放,也是同相端,然后做了个跟随去影响A1级运放的输入端,依此来保证我输出的电压(RREF电压)是稳定的,那恒流源过来到我们的PT100Rw1Rw2都是PT100内部的电阻,那恒流流下来之后PT100的内阻是随温度变化的,就是不同温度它表现出来的内阻是不一样的,在PT100的规格书上我们会看的很清楚,那么我们就用这个不同的电阻,这个内阻乘以1毫安的电流就得到了电压,把得到的电压给到运放A3来做一个差分输入的放大,放大之后A4这里其实是一个二阶低通滤波,用二阶低通滤波之后,那这里我们重点看一下,之前已经说过低通滤波在高阶的时候参数配比很难选到标准值(常用的值),可以看到电路图中的值都很怪异,不是标准值17.4啊、107啊、68啊、3.09啊、390啊、180啊都不是常用值,那么利用高通滤波是可以的,那么我们算出来上边的值会很偏。输出之后就可以直接给到我们的MCU系统了或ARM系统去做采集,去做ADC转换了。
到此本章内容结束!
交流讨论,加我微信:17717546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