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一个温度传感器选型

楼主(2017-04-26):
最近在做一个小的温控器,控制液体温度的,要求控制精度0.5℃,测温范围在0~100℃,控制温度范围30~60℃,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温度传感器好,有没有前辈指点下用什么温度传感器好,最好要体积小的。

网友A:
测温范围在0~100℃,可以用铜电阻,这个东西比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温范围在0~100℃,可以用铜电阻,这个东西比较便宜。

谢谢,铜电阻精度可以达到±0.5℃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温范围在0~100℃,可以用铜电阻,这个东西比较便宜。

PT100怎么样,这个传感器可以直接焊到PCB上检测加热棒温度吗

网友B:
18B20简单

楼主:
18B20的封装不太适合,想找个更扁一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铜电阻精度可以达到±0.5℃吗

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PT100怎么样,这个传感器可以直接焊到PCB上检测加热棒温度吗

Pt100比铜电阻贵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8B20的封装不太适合,想找个更扁一点的

要比18B20体积更小,不大好办。

网友C:
我认为还是PT100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100比铜电阻贵多了。

是贵了很多,主要是它尺寸很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贵了很多,主要是它尺寸很小

能够满足你的要求,当然Pt100可以用,而且性能比铜电阻更好。

网友D:
PT100,RTD,半导体传感器如LM335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D:
控制方式以可变功率方式为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方式以可变功率方式为佳。

如果用PID算法的话需不需要用上PWM控制加热

网友E:
我设计的温控就是用的铂电阻

网友F:
有金属封装的18b2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金属封装的18b20

我看了下金属封装的太贵了,而且体积也不小

网友G:
NTC  热敏电阻  10K  B值3950,带OT铜端子的。1元左右一条,不过做0.5℃的话,需要软件上下点功夫。
PT100,用四线做,很容易做到0.5度
塑料封装的测温数字IC就不推荐了

网友H:
半导体传感器LM335是扁平的,数字芯片好用精度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NTC  热敏电阻  10K  B值3950,带OT铜端子的。1元左右一条,不过做0.5℃的话,需要软件上下点功夫。
PT100 ...

我没做过温控方面的,NTC热敏电阻那个想做到0.5℃,STC的8位ADC好做不?

网友I:
NTC  热敏电阻  10K  B值3950,带OT铜端子的

网友J:
re
LM35或LM335
前者是0~1V代表0~100摄氏度 (想测到零下需要负压供电)
后者是2.98V代表298K
TO92三极管封装, 都挺方便的.

网友K:
18B20有带线和金属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18B20有带线和金属壳的

体积小吗,有没有厚度不超过1.5mm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体积小吗,有没有厚度不超过1.5mm的。

没有

网友L:
要不你试试热电偶?<1mm的孔都可以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没做过温控方面的,NTC热敏电阻那个想做到0.5℃,STC的8位ADC好做不?

要做很多插值运算。还要做表。

网友M:
距离不远的话用个数字型的方便多了,如LM75.

网友N(2020-07-10):
https://bbs.21ic.com/icview-2988318-1-1.html
这里有你需要的

网友O(2020-09-01):
TI的TMP序列温度传感器,远超你的期望